请教:如何把设备上的PLC程序复制到电脑上?

楼主(2013-01-17):
初学PLC,现在对如何把设备上安装的PLC程序复制到电脑上还不清楚,然后我就可以在电脑上打开PLC程序来看了,请各位师傅们指导一下,把操作的方法步骤说一下,先多谢了~~!

网友A:
看你是什么plc 了  一般上传跟 下载功能就是把程序存到电脑和存到PLC上了、

楼主:
omron  CS1G

开始要如何设置端口?能把步骤详细写一下吗?

网友B:
1.在电脑上安装相应PLC的编程软件,注意版本号;

2.准备编程通讯电缆,如果电脑上没有串口,还需要usb转串口装置,并安装其相应驱动程序;

3.连接电脑与PLC;

4.打开编程软件,选择程序读入或上传;

5.以上完成后就会看到PLC程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在电脑上安装相应PLC的编程软件,注意版本号;2.准备编程通讯电缆,如果电脑上没有串口,还需要usb转串口装置,并安装其相应驱动程序;3.连接电脑与PLC;4.打开编程软件,选择程序读入或上传;5.以上完成后就会看到PLC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mron  CS1G 开始要如何设置端口?能把步骤详细写一下吗?

在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点击“端口”前面的加号,看看“通讯端口”是“COM?”。

然后再编程软件中在设定相同的COM?和波特率即可。

网友D:
先在电脑上安装设备上PLC的型号的编程软件。然后通讯后,读出PLC程序,另存为,拷入电脑中。这样,下次打开就直接在电脑上读就可以了

网友E:
没有密码保护?能让你顺利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