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我用传感器采集数据,通过A/D转换后用CAN发送处理后的数据我采集到的数据转换后是一个0.00到999的数据范围,我提取出来各个位的数值,用一个字符数组来传递,还是看程序吧,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
one=(int)(d*100);

b=one/100;

s=(one-100*b)/10;

g=one%10;

其中的d为我采集到的数小于10的时候,我采用上述提取方式来提取数据,用如下数组来传递
shuju【0】=i;shuju【1】=0;shuju【2】=0;shuju【3】=b;shuju【4】=s;shuju【5】=g;
shuju【6】=0;shuju【7】=0;
shuju【】为char类型的

问题是我读到的乱码,不是我要的值。
如果用shuju【3】=‘b’;  这种方式来赋值的话读到的为b,而不是b所代表的数字。

我把数组定义成int shuju【8】形式的时候又读不到数据,在read里面不执行,好像是错误的。请大家帮忙看看,传输数据的方法是咋样的?

我需要吧采集到的值传输过来后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A:
你试试把收到的char值先转换成int值在进行计算。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B:
试试这样:shuju【3】= b + 48;

网友C:
对技术看不懂,支持下

网友D:
为什么这么乱呢??你直接读A/D转换值不行么??你是先变成ASCII码么??。。你先不要这样。。。CAN的头两个字节是identifiers,标识码,。。。你第三个开始都写01,01,01.。。看看收到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