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判断与触摸屏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2013-01-18):
PLC如何判断与触摸屏的通讯是否正常?

目前手中有个项目用的是维控LEV1777A触摸屏,PLC是西门子222CPU。客户要求当触摸屏与PLC通讯中断(触摸屏坏掉)时PLC要能判断。

这个功能该如何去实现?

网友A:
让触摸屏定时更改PLC的内存位,然后PLC判断在指定时间内该内存位没有改变,即发生通信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跳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触摸屏定时更改PLC的内存位,然后PLC判断在指定时间内该内存位没有改变,即发生通信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跳功能。

学习了。

网友C:
触摸屏应该都有通讯中断报警的吧?你可以打电话问问维控。

如果没有的话就像yuanle说的一样做。。。

网友D:
一般触摸屏应该都有通讯中断报警的吧?SIEMENS ,昆仑 屏都有这些功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触摸屏应该都有通讯中断报警的吧?SIEMENS ,昆仑 屏都有这些功能 !

维控的没有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应该都有通讯中断报警的吧?你可以打电话问问维控。如果没有的话就像yuanle说的一样做。。。

触摸屏有通讯中断报警,但只会在屏上显示,楼主要的是PLC侧判断,定时修改内存位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F(2013-03-27):
大家好,维控触摸屏没有通讯中断报警。通讯中断了,触摸屏就没有办法通知PLC通讯中断了。还能发指令给PLC的话,那说明通讯还在进行。yuanle的方法可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