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水处理行业,望师傅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3-01-18):
液位控制;调节池液位计水位在大于0.25米时运行一台,当液位高至2.0米时,启第二台泵,当液位高至2.8米时,三台同时运行,当液位降至2.5米时,联停一台水泵,当液位降至1.5米时,再联停一台水泵,液位低于0.25米时,三台泵皆停运并禁启,运行液位可调;当达不到同时运行条件时,注意两台泵轮换工作;滤前集水池液位计达到2.5米时,强制关停所有运行的一级提升泵,当2#水位降到2.2米时开启一台;故障需可自动切换

上面是客户的要求,我想问一下调节池里的水位是动态的,程序里如果判断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动作,这样的话会有误动作吧?比如液位达到一米的时候,一瞬间一个浪花达到一米,马上就下去了  我想请教一下程序里怎么处理比较好?是加延时还是?

网友A:
我们单位做水处理

楼主:
兄弟,讲一下,水位控制怎么搞啊?加延时再判断还是?

网友B:
应该从二个方面解决,一是将液位控制器安装在远离波浪的区域,如果波浪确实比较大,那么,控制加延时。这样解决,应该可以。

网友B: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污水液位控制时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啊?所以,我给污水池的液位控制就没有加延时。

楼主:
不加延时的话 比如你设置的到一米的时候切换到两台泵 如果是浪花 泵就会频繁切换啊

网友C:
这个用液位变送器,PLC的模拟量,用比较指令,应该很容易。

网友D:
加点延时比较好,不然动作太频繁会烧电机的

网友E(2019-06-11):
自己做个电缆浮球液位计,或(腐蚀性污水)连杆浮子液位计,高低位浮球距离自己定,高打低停,再加个自锁。既便宜又快,不会就发任务吧,n多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