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夹持和直流制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1-18):
直流制动和值流夹持有什么区别,在直流夹持和直流制动有效时怎么抱死电机?在两相之间通直流?初学不懂望赐教

网友A:
直流制动,一般指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接近为零,电机转速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变频器改向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形成静止磁场,此时电动机处于能耗制动状态,转动着转子切割该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

网友A:
直流制动,直流夹持都是指变频器在停止时向供给电机通直流电,不但能使电机在停止时获得足够的启动转矩,而且不随外力转动。

楼主:
那两者只是在作用时间上有区别吗?直流制动是在制动切入频率时起作用,直流夹持只是在停止功能最低速的时候起作用吗?切割静止磁场产生转矩的话应该是转速越低转矩越小吧,在转速为零时转矩足够大吗?由夹持到启动是怎样的过程?转矩会有跌落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