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3-01-18):
2000kva变压器一天用多少电费

网友A:
你说的有点笼统,得看负载为多少,负载电流是多少,计算公式是p=ui,把峰*1.445,平*0.867,谷*0.389,最后把三者加起来,总电费=峰*1.445+平*0.867+谷*0.389+受电容量,受电容量=变压器容量*天数,答案是根据苏州这边来的,仅供参考。

楼主:
2000kva变压器一天用多少电费。空载的情况电费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