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100i怎么设置选择MODBUS RTU通讯方式

楼主(2013-01-18):
DVP-14SS2的两个通讯口改写成RTU通讯模式,威纶通的HMI(MT6100i)与台达PLC连接。

HMI中选择如下:

结果用上述方式组态后不论与PLC的哪一个通讯口连接,两者通讯均不成功。但是将PLC的通讯口改写成ASCII通讯方式,利用上述方法组态的HMI能与PLC轻松连接。

问题:在HMI组态软件中找不到改写HMI端口的通讯模式功能,难道威纶通HMI与台达PLC连接,PLC只能设置成ASCII方式,在HMI中可以设置成RTU方式吗?

网友A:
在modbus ida里面选择,具体的接线的话,我建议你打电话给威伦通问问

可以自己做一根通讯线

网友B:
DVP-14SS2的两个通讯口改写成RTU通讯模式,

而你HMI的设置中,PLC端口的接口类型却是 RS232(这个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DVP-14SS2的两个通讯口改写成RTU通讯模式,而你HMI的设置中,PLC端口的接口类型却是 RS232(这个设置有问题)。

难道你认为那个圆口(8针编程通讯口RS232)不支持modbus RTU功能吗?还是1楼说到正点上了,只不过找不到威纶通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楼主:
400-888-0872搞定。

网友C(2020-03-21):
首先确定下PLC的通信参数,台达PLC一般有2个通信口。COM1  9针圆头支持232, COM2 接线端子连接 支持485/2线式。然后再选择正确的通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