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手册看不懂求DVP06XA-S程序

楼主(2013-01-18):
DVP24SS00R2配DVP06XA-S

模拟量输入1,0~5V

模拟量输出1,4~20mA

模拟量输出2,4~20mA

把输入1(0~5V)变成二路输出(4~20mA)程序怎么写啊!求指教。

网友A:
这个还得以看懂模块手册为前提。所以,再看看手册吧。

用TO语句 进行模块通道设置,然后用FROM语句读出模拟量输入值,把读出的数据处理后写到两个输出通道就OK了。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这个手册里对着案列都能写出来啊。。。。你再看看手册吧。。《DVP-ES2-特殊模块》

网友B:
你实在不想看手册可以用wplsoft软件的向导功能,选择模块型号及设定参数自动生成程序就行了。

网友C:
TO K0 K1 HA000 K1

FROM K0 K6 D100 K1

MUL D100 K4 D200

TO K0 K10 D200 K1

TO K0 K11 D200 K1

呵呵,试试看,没有实物,无法验证。。。。。。

另外如果输入变化的话,可以设定取样次数,模块CR编号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