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异步电动机疑问?

楼主(2013-01-18):
我厂一台132KW新电机,空开315A,空载(带皮带轮)直接启动时跳空开。检查电机绝缘好,电缆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没问题,就是跳空开。把这台电机送试验台(不带皮带轮),电机运行正常,电流68A,三相平衡。再回现场接线试车,还是跳空开。

网友A:
你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电机没问题    那问题也就是  电源 与负载了吗 ?

网友B:
空载(带皮带轮),皮带轮上有皮带么?皮带在的话,很有可能是负载问题,否则是空开到电机的线缆有问题。

132KW,直接启动啊。。。??

网友C:
回现场的时候试下不带负载启动

网友D:
可能是电源或负载的问题 ,不带负载启动试试先

网友E:
132KW新电机直接启动,空开315A。空开小了点,400A比较合适,你没量下启动时电压多少

网友F:
315的空开基本还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看你负载了

检查电机绝缘好,电缆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没问题,就是跳空开。把这台电机送试验台(不带皮带轮),电机运行正常,电流68A,三相平衡。

如果你的实践证明电机没问题,空开也没问题

问题就出在负载上,负载重了或者卡了启动电流会更大持续时间会更长,空开就会跳

如果这个设备已经几年了那就更说明空开的大小没问题,负载也没提,但是时间长了设备会磨损会变化,可能负载变重或者发卡

想要彻底解决两个办法

1、解决反卡问题,降低负载或空载启动

2、加装软启动,提高启动转矩

网友G:
看看是不是皮带轮被卡死了。。。

网友H:
是星三角启动过程的相序相反了吗

网友I:
你这个是刚配得空开吗?如果是,说明启动负载过大,而电机的启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这样有损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