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报文中DSAP SSAP指什么

楼主(2013-01-18):
在主站对从站进行设置时应怎样判断是 参数化  组态配置 还是诊断

网友A:
不太明白,听听再说。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帖子主题和内容怎么对应有问题。如果只是问Profibus DSAP SSAP

DSAP:目的设备的服务点(SAP, Service Access Point

SSAP:来源设备的服务点

对于profibus报文,如果不是要分析未知的DP站点,是无需考虑的

网友C(2013-02-20):
DSAP: 目标服务访问点

SSAP: 源报务访问点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 那请问 PROFIBUS 站点在 PLC 程序中如何做报警信号输出到 HMI 屏呢, 可显示任一有故障的站点出来,并能查找故障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