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定子损坏成这样值得维修吗?

楼主(2013-01-18):
马达线圈损坏,线圈熔化了,成铜渣了。除了重绕线圈外,键槽开口有损坏,修要修复吗?如果不修复,仅重绕线圈会不会影响马达使用。

楼主:
再发一张图片,键槽有损坏,硅钢片与需要换吗?

网友A:
是挺严重的,槽都变形了,还有铜渣粘连在上边,后者到是可以修复,但变形不好修复吧。

专门修电机的给审判一下,是死刑还是死缓。

网友B:
又有废铜烂铁可卖了。羡慕ing

网友C:
是挺严重的,槽都变形了, 又有废铜烂铁可卖了

网友D:
硅片已经损坏,重绕线可以使用,但是硅片已变形烧坏了一部份,改变了定子与转子之间的距离,磁场受到破坏,电机很容易发热,或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硅片已经损坏,重绕线可以使用,但是硅片已变形烧坏了一部份,改变了定子与转子之间的距离,磁场受到破坏,电机很容易发热,或输出功率不足

说的很对。

网友F:
直接换新的吧,都成这样了就算能修 意义也不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新的吧,都成这样了就算能修 意义也不大了

就是,再说也不是特种电机,就普通的异步电机,换了吧。。。

网友H:
这种情况能修的,看样子是132千瓦以上的,报废了太可惜,清理干净槽内的铜溜子和杂物以防搞坏槽绝缘,定子是没多大的问题,关键是转子需处理好,清理干净后需要做动平衡试验,要不然的话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I:
当然值得修理,俺们那嘎达都是遇到类似坏的,重新下绕组,做实验,修复的。

网友J:
修完以后可能功率稍微受到影响,不过问题不大!

网友K:
建议换新的  因为烧的很严重,重新绕组的话,是可以没有问题,但硅片已经损坏一部分,对修好的电机功率有影响,发热量高,马达也很容易再次烧坏

网友L(2013-02-22):
可以修,没问题,再厉害的都修过。

网友M:
完全没有问题!修好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N:
去修电机的地方看一下,这样的情况老多了去了,值得一修,

楼主(2013-04-15):
感谢各位,遵从老大意见,维修,现在运转2个多月,目前为止情况良好~

网友O:
大电机的话,肯定要维修了。

网友P(2018-04-07):
价格如果不是很贵,建议直接买个新 ,返厂维修邮费就是一大笔钱,还有配件费等等,维修未必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