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公司恒温水箱用SCADA系统控制的一些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3-01-18):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大师,在下实属外行,如有低级问题,还望不吝教诲。

    我公司现有热水箱一个,需要控制其中的水温,目前控制方法很落后,几乎全靠人来完成,即:水箱内热电偶连接到一个温度显示仪器上,当有人工发现水温已不在控制范围内,就通过手动打开或关闭加热开关。目前,我们对水箱数据无法进行24小时监控。

    所以,查了些资料,觉得SCADA似乎能满足需要,以达到我期望的目的:数据自动记录,每天定时把前24h的水温曲线打印出来。

    请问:如何才能实现呢?

网友A:
你这控制系统跨度挺大的。一下从手动跨到高级自动化了。

以前有温度显示仪,仪表上没有输出点么?有输出点的话,可以先考虑实现自动开启动/关闭加热。

没有输出点的话,可以用PLC+触摸屏系统改造,实现自动开启动/关闭加热,并通过触摸屏查看历史温度曲线。

如果要上你所说的SCADA系统,PLC、工控机、组态软件一个都不能少。整套下来,自动化程度上去了,价格也上去了。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你这控制系统跨度挺大的。一下从手动跨到高级自动化了。以前有温度显示仪,仪表上没有输出点么?有输出点的话,可以先考虑实现自动开启动/关闭加热。没有输出点的话,可以用PLC+触摸屏系统改造,实现自动开启动/关闭加热,并查看历史温度曲线。如果要上你所说的SCADA系统,PLC、工控机、组态软件一个都不能少。 内容的回复:

的确跨度有点大,能否QQ详聊?543521982,想请教您。

网友B:
可以用智能温控仪表配无纸记录仪。。。得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C:
买个温控表好像就可以了

嘻嘻

网友D:
楼主是要架挺炮打蚊子呢 。。。。。。楼主改天,还要架飞机日嫦娥呢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要架挺炮打蚊子呢 。。。。。。楼主改天,还要架飞机日嫦娥呢 ...................................

大跃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要架挺炮打蚊子呢 。。。。。。楼主改天,还要架飞机日嫦娥呢 ...................................

感觉是有点架炮打蚊子,但是这后面的隐形利益是无穷的,所以想问问到底值不值,如果做要怎么做?成本大约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