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通讯的报文中DSAP SSAP指什么

楼主(2013-01-18):
在主站对从站进行设置时应怎样判断是 参数化  组态配置 还是诊断

网友A:
DSAP = 目的服务存取点(Destination Service Access Point

SSAP = 源服务存取点 (Source Service Access Point

一个DP的从站有四种状态:No PowerWAIT_PRMWAIT_CFGDATA_EXCH

当从站Power On,如果从站支持Set_Slave_Add报文,则处理此报文,如果不支持,则跳过。此时,从站等待主站的请求诊断电文(Slave_Diag),然后把自己的状态告知主站,此时从站进入WAIT_PRM状态,主站知道从站正在等待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报文,于是就会发出参数化报文。从站收到后取出报文中的参数对自身进行配置,并立即进入WAIT_CFG状态,主站继续送Configuration的报文到从站,Configuration报文里所带的数据主要是从站IO长度的数据,它表明从站可与主站进行的PKWPZDIO数据长度各是多少。从站会将此数据与自身比对,如果符合自身所支持的某一个格式,则配置通讯格式。最后主站会使用(Slave_Diag)报文来再次获取从站的状态,如果从站配置成功,则进入DATA_EXCH状态,此时主站知道从站已经在等待进行IO数据交换,立即会发送IO数据报文与从站进行数据交换。这样的数据交换被称为Cyclic数据交换,会一直持续下去。

楼主:
有关于DP报文详解的资料吗  不知道怎样确定如何是诊断报文 如何是组态报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