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在煤矿提升机中的应用及技术方案

楼主(2013-01-18):
  一、 提升机采用变频调速的优点:

  1、 宽电网电压:±20%电网电压,从容应付不同的电网状况;

  2、 全新的双CPU硬件控制平台,控制性能大幅提升;实现恒转矩提升,不会因为网波动影响负载提升情况。

  3、带负载能力强,启动力矩大,实现了电机的软启动。

  4、可以实现电机无级调速,电流冲击小,加、减速过程平滑,大大减轻了机械冲击的强度

  5、易于与外部控制设备接口相结合,实现现场灵活的控制方式。

  6.采用能耗制动、回馈制动或超级电容吸收技术,成功解决了位能负载在快速、减速或急停时的再生发电能量处理问题,保证了变频器的安全运行。

  7.节能效果显著,尤其是在低速段节能效果十分明显。

  二、变频器的选用:

  用户提升机电机型号规格为95KW/110KW/132KW。相应地选用INVT矢量式CHV提升机变频器110KW/132KW/160KW

  三、INVT提升机变频器介绍:

  INVT提升机变频器采用西门子IGBT作为主回路功率器件,由微处理器实现全数字化控制。其控制软件专门为提升机类负载设计,充分考虑了提升机实际运行中的各种特殊要求,采用各种措施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并且可以设置多种参数以满足提升机在不同工况下运行的需要。

  本提升机变频器具有以下特点:

  1、起动转矩:无PG矢量控制时,0.5HZ输出150%额定转矩;PG矢量控制时,OHZ输出180%额定转矩,满足重载起动的要求。

  2、对重负荷实现软启动和软停车,起动电流小,起动速度平稳,对电网冲击小。

  3、变频器的频率连续调节,分段预置,使调速更加方便、可靠,运行更平稳

  4、提供RS485通讯接口,采用国际标准的MODBUS RTU通讯协议,方便地实现上位PLC或工控机对变频器的组网及远程控制。

  5、多种运行控制及保护,如过流、过压、过载、欠压、缺相、短路等。

  四、INVT提升机变频器主要功能:

  1、 回馈制动:变频器采用能量回馈单元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 能耗制动

  能耗制动单元可单独使用,也可以与能量回馈单元配合使用。

  3、直流制动

  主令控制器给出正转反转命令后,如果没有给出松闸信号,变频器会在电机上施加直流制动转矩,确保松开制动闸过程中重车不下滑。在给出松闸信号后,变频器开始运行。制动油泵开启后,若不小心松开制动闸触动松闸行程开关.

  变频器接收到松闸信号,同时在电机上施加直流制动转矩,确保重车不下滑。

  当重车在井筒中间停车时,变频器由高速至停机后,随之施加直流制动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当机械制动起作用后,方去掉直流制动,使重车靠机械抱闸的作用停止。

  4.自动减速:

  变频器接收到系统给出的减速信号后,启动机内的减速程序,按照设定要求将提升机的运行速度逐渐降低。

  5、多段速控制

  变频器内部预置了多段速度控制,分别对应于变频器不同的运行频率,以适应控制系统对提升机不同运转速度的要求。

  各速度段对应频率可以分别设置,以满足各种工况运行需要。

  6、紧急停车

  变频器提供了紧急停车信号输入端子,急停信号动作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电机处于自由运转状态,然后依靠机械制动装置停车。

  五、电气系统改造方案:

  改造方法:

  改造提升机用的变频器是在原提升机电控系统的基础上,用变频调速系统替代原工频调速系统,同时保留工频调速系统,使两套系统互为备用,增加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改造时需要增加工、变频转换功能。在系统运行前,将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各转换开关切换至相应的变频或工频位置上。

  具体电气接法如下:

  主回路增加三个三刀双掷开关(QF1QF2QF3)作为主回路切换装置,三相电源、定子线圈、转子线圈分别接至相应开关的刀位置。如下图所示:

  主回路工、变频切换原理图:

  所有开关切换至变频位置时,三相电源经双掷开关QF1、自动空气开关QA接至变频器输入端子(RST),变频器输出端子(UVW)经双掷开关QF2接至电机定子线圈,绕线电机转子线圈经双掷开关QF3后处于短接状态。

  所有开关切换至工频位置时,三相电源经双掷开关QF1QF2接至定子线圈,绕线电机转子线圈经QF3接至原调速电阻装置。

  变频器端子接口图:

以上资料由内蒙古艾克斯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关于艾克斯:

内蒙古艾克斯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变频器经销公司之一,是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在内蒙古地区唯一指定的一级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