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选型

楼主(2013-01-18):
我现在有套设备,需要输入10个点、输出20个点、其中输出点有2路是脉冲输出控制步进服电机的。那要选择什么型号的PLC啊?PLC发脉冲控制步进是不是还奥考虑频宽啊?

网友A:
24ES200T+16XN211R    16输入加24输出!步进一般频率不高。ES2应该可以满足(100Kz).这个配置价格也合适!

QQ:499940559   张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1楼给出的很好,,ES2的100kz对步进来说足够了。。要是不在乎成本可以不用加输出模块,直接上60ES2 36入 24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ES200T+16XN11R    16输入加24输出!步进一般频率不高。ES2应该可以满足(100Kz).这个配置价格也合适!QQ:499940559   张

1楼请注意你的主机和扩展不匹配

最优化的使用14SS211T   *1

                  16SP11T     *1

                  08SN11T     *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24ES200T+16XN11R    16输入加24输出!步进一般频率不高。ES2应该可以满足(100Kz).这个配置价格也合适!QQ:499940559   张1楼请注意你的主机和扩展不匹配最优化的使用14SS211T   *1                  16SP11T     *1                  08SN11T     *1

是打错了DVP16XN211R  楼上这个配置需要外加24V电源。另外T型的。在实际用中可能需要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