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

楼主(2013-01-18):
台达PLC与台达M系列变频器的MODWR指令下的正转启动、反转启动和停止功能不能长时间使用,可靠么

还有如果用这个指令控制正反转的话,第一段速频率运转能通过指令实现吗?最好是程序写好后可以再变频器上修改这个频率值

求高人指教!

网友A:
通过指令肯定可以实现的,但是好像不可以在变频器上修改吧

楼主:
我就想通过M下列变频器的P17经过程序中的指令来修改第一段速,达到低速运行速度可调的效果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B:
实现正反转最好用上转速传感器吧。

网友C:
台达PLC和M系列变频器通信,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方向,地址是H2000。速度,地址是H2001,至于你说的段速度,在PLC里面做就可以了。

楼主:
对:wenwanshuang关于台达PLC和M系列变频器通信,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方向,地址是H2000。速度,地址是H2001,至于你说的段速度,在PLC里面做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要做段速度的话只能通过PLC来修改?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C:
段速修改也可以,但是启动,好像要外部端子启动。

楼主:
对:wenwanshuang关于段速修改也可以,但是启动,好像要外部端子启动。 内容的回复:

弄明白了,问题解决了,还是通过PLC修改固定频率达到变速来实现的

谢谢了

网友D:
直接给定频率即可,为何需要段速呢?段速直接用通信给定频率不是更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