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选型的指导性建议

楼主(2013-01-18):
电磁流量计在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那我们在购买电磁流量计的时候该如何选型呢?电磁流量计的选型最好由熟悉现场工艺条件的技术人员进行。我们都知道电磁流量计是法拉利电磁感应定律原理,在什么样的工况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电磁流量计比较合适,这也是一门值得重视的学问,因为如果买的不合适,会造成问题;买的合适,就用的舒心。下面就介绍电磁流量计选型时应该考虑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选择流量计类型:

1.一体型和分离型

一体型和分离型各有优点,选择的基本原则如下:分离型一般用于要求有量程范围选择,批量控制,经常或长期泡在水中和其他功能的场合。它也用于较恶劣的应用场合,如:高温流体、有振动源处及易爆环境中。大多数场合一体型和分离型都能满足使用要求。

2.一般型和防爆型

用户根据流量计使用环境确定选择一般型还是防爆型。

二、传感器的口径与连接的工艺管道口径

一般情况,考虑安装方便,不要选择异径管。但前提是流量计管内的使用流速应在0.3m/s—10m/s范围内。这种选择常适合于新设计的工程,在选择流速时既要考虑现在的工作情况,又要考虑将来设备满负荷运转时的情况。但有时也选择传感器的口径与连接的工艺管道口径不相同。如:

1.管道内的流速偏低,工艺流量又较稳定,为满足仪表对流量范围的要求,在流量计处局部提供流速,选择传感器口径小于工艺管道口径,在传感器前后加接异径管。

2.对于大口径电磁流量计,口径越大,价格越高,对管道内的流速偏低,工艺参数稳定的情况,可选择口径较小的流量计,这不仅使流量计运行在较好的工作状态下,同时降低投资成本。

三、直管段长度、流量计通径

1.在测流管附近区域不要安装任何可能会干扰磁场,感应信号电压和流量计速度离散的东西。

2.在流量计的下游端无需使用直管段。但是,如果下游的阀或者其它接头会引发流量波动,那么必须在下游端使用2D~3D的直管段。

3.强烈建议在下游端安装阀门,这样可以避免在测流管内发生流量波动,并且可以避免测量从管空状态开始计数。

四、保持稳定的流体电导率

避免将电磁流量计安装在流体电导率不均匀的位置。如果在电磁式流量计上游端附近注入化学物质,可能会影响流量显示。为避免这种情况,建议将化学物质的注入改在流量计的下游端。如果必须从上游端注入,请使用足够长的直管段(大约50D)以保证流体与化学物质充分混合均匀。

五、安装位置:

1.管路必须完全充满液体。保证管路始终充满液体至关重要,否则流量显示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出现测量错误。路结构的设计必须要保证测流管始终充满流体。当流体有分流或含有固体颗粒沉淀物时,建议使用垂直安装。但采用垂直安装时,要标出流体从下到上的走向,以保证管路充满流体。

2.避免空气气泡。如果有气泡进入测流管,流量显示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出现测量错误。当流体中含有气泡时,管路设计时必须防止气泡积累在测流管中。

如果在测流管附近存在阀门,尽量将管布置在阀门上游,这样可以避免管内压力减小,由此避免测流管内存有气泡。

3.安装方向。如果电极与地面垂直,集结在顶部或底部的气泡会导致测量结果出错。请将分离型流量管的接线盒以及一体型的转换器安装在管道系统的顶部,防止有水进入。

4.推荐在测流管与用户法兰盘之间使用垫片。使用压缩的非石棉纤维垫片、PTFE垫片或具有相当弹性的垫片。对于GA、GC和GD,使用橡胶垫片或其他具有相当弹性的垫片(如外套聚四氟乙烯橡胶垫片)。

六、电磁流量计选型时的其他注意事项

1.当定购一台分离型测量管或一台分离型转换器,请给出具体的流量范围,单位,脉冲当量,累计显示脉冲当量等测量管的订购信息。在交货前,这些参数都会在组装的转换器中设置好。

2.如果定了一些选择项,订货时需要写入与这些选择项相关的技术规格。

3.标记号。每个标记号可以用16个包含字母(大写或小写)数字,以及“-”和“.”的字符来描述。如果有特殊要求,标记号也可以写入铭牌和标记牌上(如果选择代码SCT)。如果产品是一体型,标记号也会被写入转换器内存。对于HART协议,最多只能有8个字符。如果用户希望只改变存入转换器内存中的设定,请定义软件标记号。如果没有标记号,相应的产品在供货时也没有。

4.电磁流量计流量量程和单位。流量量程的值限定在五位数(最大为99999),其中不包括小数点。一体型AXF产品在前向方向上设置成第一个量程。分离型测量管在与之组装的转换器(AXFA11或AXFA14)的前向方向上也设置成第一个量程。如果没有指定流量量程和单位,相关的产品交货时都设成1m/s(3.3 ft/s)。

5.输出脉冲当量。如果有特别指定,必须设定每个脉冲代表的流量。否则相关的产品交货时都设置为0脉冲/秒。

6.累计值显示脉冲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