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板子上电怎么屏蔽A0503

楼主(2013-01-18):
我有一台440变频器,我想给板子单独上电,但总出A0503,无法运行,我没法测驱动输出波形,请高手指教给板子单独上电时怎么才能把A0503等故障屏蔽掉来量波形?

网友A:
MM440-15KW变频器,焊模块的板子上有一个6.8M的电阻,一端接P端,一端通过10针排线接到驱动板上A788J的第1脚,这就是直流母线检测,报A0503问题就在这.

附MM440-15KW变频器直流母线检测电路图纸:

楼主(2013-02-27):
对:李和明先生关于 MM440-15KW变频器,焊模块的板子上有一个6.8M的电阻,一端接P端,一端通过10针排线接到驱动板上A788J的第1脚,这就是直流母线检测,报A0503问题就在这.附MM440-15KW变频器直流母线检测电路图纸: 内容的回复:太感谢了

网友B(2015-08-28):
我有一台西门子m440 22kw变频器出现故障:无显示,不启动。检查:查是母线+与-之间因尘土引起短路,把整流模块烧坏,换后,有母线电压,还无显示。进一步查:开关电源的uc3844a坏,换后显示正常了,但出现a0503故障代码,是母线欠压。因无电路图,请教如何进一步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