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端子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1-18):
我这里有一台VFD-B 7.5KW的变频器,我看上面有P和N的两个端子,我想问问这两个端子是干什么?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跟制动电阻有关。没有连接制动电阻的话不用。

网友B:
应该是直流母线,就是输入整流后的电容两端。刹车是PB或者B1,B2什么的!这个外接制动单元,也可以量测整流后的电压,工厂端用来校验母线电压。

网友C:
制动电阻,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吧

网友D:
直流母线电源的正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