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GFF报警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8):
我们厂有一台VFD-B的变频器7.5KW的,在运行的过程中GFF报警,电机停止运转,按复位之后正常使用,之后又报GFF,我拆T开看了一下IGBT模块没坏,保险也没事,绝缘也没问题,我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GFF是属于电机对地漏电流的问题,可以查看电机接地情况,或者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的问题,可以到中达维修处维修。

网友B(2013-03-19):
GFF问题:1马达问题引起,2电流传感器引起,去掉马达运行变频器查看输出电流参数如果为0,传感器应该好的,如果有数值不为0,那么说明传感器检测放大送CPU这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