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机床plc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我们单位的一台仿形车床,烟台产的,机床控制柜被我们单位领导改装成了plc控制的。

交付现场工人使用,才开始还好好的,这几天一直不听话了。

现象是按控制尾架的按钮,尾架不动作,已经排除了开关 电磁液压阀的故障原因,按按钮plc的输入侧的灯亮,但是输出的中间继电器只是一闪下(为施耐德的8爪带手动的24vdc),用万用表量了下(在按住按钮的时候),24v电压没有。但是其他的动作,例如控制前后托板动作的中间继电器可以得电,进而可以驱动液压电磁阀动作。

请教大家!因为今天我们领导出差,现场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然后和车间主管招呼了下。下了班,我一直在纳闷中。

本人 才疏学浅,请热心高手指点!

附车床的原理:主要进行车产品的一段r弧,前后刀架都在上面,工作时候松开尾架夹上产品,按启动按钮,托板带动刀架走一个弧形的轨迹,此时主轴转动,依次这样手动循环工作。其中尾架上有一个接近开关要求夹好产品时接通,托板的原点有一个接近开关,车加工完成后有一个接地开关(行程由螺杆控制)自动回头。照片,明天上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A:
检查输出点的24V 为什么建立不起来

网友B:
,按按钮plc的输入侧的灯亮,但是输出的中间继电器只是一闪下(为施耐德的8爪带手动的24vdc),用万用表量了下(在按住按钮的时候),24v电压没有

你自己都找到问题了,从这里去查吧

网友C:
原因可能是 你的继电器线圈坏了 这个很好判断换一个还是不好使的话 哪就可能是PLC输出点坏掉了      最重要的继电器前端有没有熔断器 带指示灯的那种 休丝断也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