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胶检测

楼主(2013-01-18):
跪求!!!

UV胶怎么检测?

使用什么光源、CCD?

网友A:
通常UV胶从外观上看是透明的液体,然而也有黏稠度的, 从固化后看是透明无色的,它同固化后的AB胶有一点不同,AB如果你要想从产品上弄掉胶层只有一点一点的弄掉,而UV胶可以一块整体弄下来,也就是说固化后的硬度相对AB较要软一点点。
AB胶是双剂,UV胶是单剂,但是判别UV胶最好的方法是问其气味,它独特的气味要常接触的人才能判别的。

网友A:
无影胶又称UV胶、光敏胶、紫外光固化胶,无影胶是指必须通过紫外线光照射才能固化的一类胶粘剂,它可以作为粘接剂使用,也可作为油漆、涂料、油墨等的胶料使用。UV是英文Ultraviolet Rays的缩写,即紫外光线。 紫外线(UV)是肉眼看不见的,是可见光以外的一段电磁辐射,波长在10~400nm的范围。无影胶固化原理是UV 固化材料中的光引发剂(或光敏剂)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吸收紫外光后产生活性自由基或阳离子,引发单体聚合、交联和接支化学反应,使粘合剂在数秒钟内由液态转化为固态。

网友A:
操作原理:

无影胶上胶过程 无影胶又叫紫外线胶水,它必须是通过紫外线照射到胶液的前提下才能固化,也就是无影胶中的光敏剂与接触到紫外线会与单体相接合,理论上没有紫外线光源的照射下无影胶几乎永远不固化。
紫外线的来源有自然日光和人造光源两种。紫外线越强固化速度越快一般固化时间在10-60秒不等。对于自然日光而言,晴朗的天气阳光中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固化速度越快。但是,没有强烈阳光时只能用人造紫外线光源了。人工紫外线光源的种类很多,功率差异也非常巨大,小功率的可以小到几瓦,大功率的可以达到上万瓦。
不同厂家生产的无影胶或不同的型号固化速度不同。用于无影胶必须被光照射才能固化,因此用于粘接的无影胶一般只能粘接透明的两个物件或其中之一必须是透明的,以便是紫外线光可以透过而照射到胶液上面。以北京某某公司推出的高效聚能环紫外线灯管为例,该灯管采用进口荧光涂层,能发出超强紫外线,一般可做到10秒定位,3分钟完全固化速度。但作为表面涂覆或覆盖或固定等功能用的无影胶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此在使用无影胶前需要根据您的具体工艺要求工艺条件而作小试验。

操作指导:

1 、将被粘接的两物体有一个是透明的且表面清洗干净、干燥并无油脂;
2 、将UV无影胶涂在其中的一个表面上,合拢两平面,用合适波长(通常为365nm-400nm)及能量的紫外灯或照明用高压汞灯进行照射,光照时要从中央向周边,并确认光线确实能照透至粘合部位;
3 、建议光照6s左右、初步定位时,去除工件上剩余胶水再重新光照至完全固化;
4 、固化时间应根据不同的备战材料、胶厚、紫外线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建议用户购置紫外线强度测试仪,粘接前作光线强度测试以减少废品率;
5 、气温对胶水的活性也有少许影响,气温低时固化时间应适当延长;
6 、操作时不应用力挤压和反复磨擦需粘接的材料,并建议使用固定工具;
7 、塑料粘接时,应考虑塑料中的紫外线吸收剂的含量,偏高的含量将严重影响紫外线的透过率,因而也对胶水的固化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甚至导致胶水无法固化;
8 、大面积粘接时建议用低粘度产品。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好购置真空设备,在真空环境中贴合,以便去除气泡、提高成品率;
9 、以上指示仅供参考,具体操作需客户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网友B:
气温对胶水的活性也有少许影响,气温低时固化时间应适当延长

网友C:
我们有UV胶紫外线固化系统,检测配有相应的专用传感器,若有需要可与我联系,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松下神视一级代理

网友D:
用紫外光源,东莞乐视自动化(LOTS)专业机器视觉光源生产商,我们实验室光源种类丰富,欢迎免费使用。也可邮寄样品给我们,由我们免费为你测试,并给出测试效果和报告。有此类需要的可联系QQ:1492427629

网友E(2014-07-21):
我司之前做过各种胶水的有无,均匀性检测。上海安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杨先生,1861670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