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充不上电是何原因

楼主(2013-01-18):
有一台3C10KS的UPS带20节12V65AH的 电池,UPS一充电即报警,到底是UPS充电部分坏,还是电池有问题,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A:
信息量太少所以不好判断。

1、连线断开

2、充电器故障

3、电池故障

4、主板故障

楼主:
刚开始能充电,18小时后在电池模式时只有一个电池容量灯亮,马上报警停机!

楼主:
再问一下,容量大的UPS给容量小的电池能充电吗,我有一组小容量的电池17AH的能否用3C10KS的充电呢?来判断是电池还是UPS问题?

网友B:
一台3C10KS的UPS带20节12V65AH的 电池,你确定要20节电池??去两节电池冲电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容量大的UPS给容量小的电池能充电吗,我有一组小容量的电池17AH的能否用3C10KS的充电呢?来判断是电池还是UPS问题?

不行,充电电流过大,电池很快就给报废掉。

65AH电池充电电流大概在4-6A,17AH电池的充电电流大约在1-1.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能充电,18小时后在电池模式时只有一个电池容量灯亮,马上报警停机!

UPS使用多久了,之前能正常使用吗?寿命时候出现的这个故障?

楼主:
客户说以前能正常使用的,我只是给组成电池柜一下

楼主:
还有就是在内旁路同时可以进行外旁路,以便UPS故障时,负载不断电,这个是客户做关心的.

楼主:
松下12V65AH的电池正常的内阻是多少,通过测试电池的内阻可以确定电池的好坏吧?

楼主:
那我用小容量的UPS带大容量的电池组应该可以的了?我用C6KS的带65AH20节电池原来配的是17AH20节的,目的是试电池是否是好的!

楼主(2013-02-23):
更换电池后,UPS一开机从旁路模式进到正常模式时,UPS即跳了,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