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稳压器辐射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工厂里有两台380V的稳压器,是在电器柜里的那种,因为需要长时间到周围工作,是否会有很大的辐射呢,一般的铁板能防辐射吗?还请各位师傅帮助回答下

网友A:
辐射肯定是有的,有电流经过的电子产品都有辐射的。因为电和磁是不分离的。
稳压器的原理是通过线圈来进行工作的,会形成一个磁场,所以就会有辐射。
大型电力发电站、输变电设备、高压及超高压输电线、电气及大多数家用电器等
都是可以产生各种形式、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电磁辐射源。

网友A:
放射性用铅可防辐射 ,电磁辐射金属板接地 .

网友B:
这个也就是一点磁场而已,而且稳压器一般都是铁柜子的,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