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词典增加变量提示点数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3-01-18):
各位大侠怎么处理,求教了

网友A:
可以用<此处内容被屏蔽>版啊…………

网友B:
楼主用的是试用版吧   最好是下载一个对应版本的破jie版本

实在不行  就买看门狗吧

网友C:
这是软件问题软件授权不够。

组态王软件加密锁分为开发版、运行版、NetView、Internet版和演示版。

开发版和运行版有64点、128点、256点、512点、1024点、不限点共六种规格。
工程中要根据需要采购相应点数的软件即加密锁。

<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用来自己学习还可以,不要用在实际工程中,如若出现问题很难解释。

网友D:
这问题好奇怪。。。。。。

网友E:
你用的软件是免费的64点版本的吧!要购买高点数的授权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