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台达人机USB口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台达人机的USB HOST口通过USB HUB最多可连接多少个不同的USB设备?

网友:
连接20个是不成问题的 不是本身都带USB么

网友A:
带以太网的 进行组网 不是更方便么

网友B:
HUB本身选择好像有点要求,原来试过接两个Scanner 加一U盘。需要使用带电源的HUB。另外,使用另外款的HUB,只接是一个Scanner 加以U盘都不行,经常U盘找不到了。

网友C:
理论上是255个,但是前提条件是电源足够。

网友D:
台达人机的USB HOST口通过USB HUB最多可连接5个不同的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