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6脉冲控制

楼主(2013-01-18):
s7-200 CPU226脉冲控制三菱MR-E-20A-KH003伺服驱动器,请求高手告知如何接线,与编程!

网友A:
 参照西门子200 E系列使用说明    根据自己的控制方式  再确定接线方式

网友B:
你现在搞好了吗  我也是跟你一样   你有程序吗  给我发个啊  3Q

网友C:
针对你的问题,我需要了解的问题如下。

1伺服控制你想要做带位置反馈的还是不带?

如果不带的话只需要接2组线即可,用集电极开路接法,(可能需要串电阻,或者不要)看下说明即可。接入的信号有脉冲和方向两个输入点,外加com点即可实现电机正反转。200PLC自己有PT0和PWM向导生成一下即可。不懂的话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如果带位置反馈的话,找到编码器的A,B相两根线,通过信号转换(我用过高速光耦,速度大概是100k的),生成24V的信号接入PLC的高速脉冲输入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