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AIG32TQ03D与三菱FX系列通讯线如何制作

楼主(2013-01-18):
本人想找一条松下触摸屏AIG32TQ03D与三菱FX系列的通讯线,但一直没找到。不知哪里有卖。现在想自己做一条,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做,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你触摸屏COM口是232的,FX是422的,串个2K电阻,下面图供参考,松下的是端子台的,只有TXD,RXD,GND,后面的不用理他就行了,还有问题再找我,上海育展小王QQ631201168,松下和proface代理

楼主(2013-02-21):
真是太感谢小王前辈了,祝你生意兴隆。以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