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测西门子440变频器波形怎么办

楼主(2013-01-19):
维修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22KW,单独给板子上电驱动各路负压相同,但报A0503,无法运行调频率测波形,求高手指教怎么在单独给板子上电时屏蔽A0503测波形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是220V的话   它的直流工作电压是310V到360V;如果是380进线的,直流工作电压应该600V以上了。检查一下进线电压是否正常,进线是否缺相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 检查一下你的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是220V的话   它的直流工作电压是310V到360V;如果是380进线的,直流工作电压应该600V以上了。检查一下进线电压是否正常,进线是否缺相或接触不良

我给电源板上的直流560V电,电压应该正常,我想在不带模块和电容的情况下给电源板单独上电来测量波形,但这个A0503无法屏蔽,导致无法运行

网友A:
那你找个说明书  对照打开参数设置  将对应的参数屏蔽就可以啊    让它上电不检测这个参数  不就ok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 那你找个说明书  对照打开参数设置  将对应的参数屏蔽就可以啊    让它上电不检测这个参数  不就ok了么

能不能帮我看看应该改哪个参数,我没发现能屏蔽欠压的参数啊

网友C:
模块拆了, 要短接一些线.不然报A0503

网友D:
是不是存储芯片的数据丢了,看一下0026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拆了, 要短接一些线.不然报A0503237718457

短什么地方啊,我把光耦断了还是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存储芯片的数据丢了,看一下0026是多少

没有电压,我就是想屏蔽掉它,一把电容和模块的板子带上就正常了,我只是想在只给电源板上电的情况下去屏蔽A0503

网友C:
.呵呵这个好搞237718457

楼主(2013-02-27):
引用 网友E:
模块拆了, 要短接一些线.不然报A0503237718457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