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求帮忙

楼主(2013-01-19):
我是个学生  , 现在要装一套和利时的FM系列的DCS系统  ,遇到了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他们的机笼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机柜,貌似我们自己的柜子不行,     再次就是布线问题,看资料上行说,导轨分三列,模块挂在上面,应该是是AI ,AO.模拟量放一起,DI ,DO数字量放一起,还是AI,DI一起,AO,DO一起,或者是没什么讲究,三条导轨上模块随便放置     谢谢大家   希望能给点意见

网友A:
你好:从美观角度讲,只要排列有序就可以,不用分几列。不要求的。另外AI AO DI DO没讲究。其中说明的是DI卡仪表信号和电器信号最好分开。DO连锁也是,有220V和24V,根据你的情况而定。他们都是DP连接的。没要求的,这样说行吗,不行的话可以联系我再。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和利时DCS,模拟量的在前面,开关量的在后面,切配有UPS,各冗余量也要有,不错的产品。

网友C:
模块排列没什么太多的讲究,只是看你接什么信号,利于接线,避免相互干扰,和利时的功能块的底板大都一样,可以任意插接。

网友D:
柜子只要布局合理,能保证通风散热安全,就可以满足要求。柜子大多数都是根据配置不同而制作的非标柜。

网友E(2014-08-03):
引用 网友A:
你好:从美观角度讲,只要排列有序就可以,不用分几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