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控制两灯亮

楼主(2013-01-19):
控制两路,按下启动键,1灯得电并在保持亮灯60S时,2灯也亮,再两灯同时保持亮5S后,1灯灭,2灯继续保持60S时,1灯亮,两路同时亮保持5S后,2灯灭,1灯得电,又回到开始状态,随后如此循环,求教大家这个怎么编程 啊用哪些指令.

网友A:
LOGO-PLC说是简单容易,其实依我来看,相当麻烦,全部采用门电路,什么与门、或门的,七转八转的,头都被转晕了。一句话,不习惯。

楼上可先用梯形图编程,然后再将其转成门逻辑电路(LOGO有此功能)。

网友B:
用S7-200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T101~T105定时器的时序图如下:

网友A:
 楼主可先编制成左边的梯形图,然后在转成右边的逻辑图.

下图仅供参考,并非楼主所需的程序:

网友C:
记得logo!有梯形图功能,把2楼的程序直接写入就可,非要用逻辑框图编写,软件可以转换。软件转换过来的逻辑图适当自己调整一下就行,自动转换的不简洁。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用S7-200编个程序供参考:     其T101~T105定时器的时序图如下: 内容的回复:

这个梯形图是会的,主要是转换不太会,谢谢

网友A:
引用 xinrenxiaocao 的回复:这个梯形图是会的,主要是转换不太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这个梯形图是会的,主要是转换不太会,谢谢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回复内容:对:yjig关于引用 xinrenxiaocao 的回复:这个梯形图是会的,主要是转换不太会,谢谢 内容的回复:了解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请教一下,LOGO的上升沿是哪个符号啊

网友A:
LOGO的上升沿分两种情况,1种是脉冲输出,另一种是脉冲输入,如果是在梯形图编辑状态下,两种脉冲都在定时器栏目内。

网友E:
用最新的LOGO 编程软件,有梯形图编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