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3-01-19):
I口直接做输出为何这个一直在ON/OFF之间闪动。

而这一个同样的I口做输出却一直保持在通电状态

求解释,求原理。。。

网友A:
应该是I0.3、I6.7输入通道的硬件电路不一样造成的。我猜的,因为高速计数器占用的点是特定的,其他的你就不能用。输入信号延迟时间大于扫描周期就会出现不能真实反映信号变化的情况。

网友B:
楼主是西门子PLC吧;

输出线圈怎么用I点,一般输出用Q点;

程序没什么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西门子PLC吧;输出线圈怎么用I点,一般输出用Q点;程序没什么意义吧;

程序只是模拟,PLC与触摸屏相连,触摸屏读的PLC的I点而动作,所以就直接用I点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I0.3、I6.7输入通道的硬件电路不一样造成的。我猜的,因为高速计数器占用的点是特定的,其他的你就不能用。输入信号延迟时间大于扫描周期就会出现不能真实反映信号变化的情况。

那怎么解决这种情况呢?   PLC用的226  扩展块是EM2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I0.3、I6.7输入通道的硬件电路不一样造成的。我猜的,因为高速计数器占用的点是特定的,其他的你就不能用。输入信号延迟时间大于扫描周期就会出现不能真实反映信号变化的情况。

不可能是硬件造成的,跟计数器没关系。那图上面的就直接是一条语句。

网友E:
这样的语句本身就是错误的,输入点是不能作为输出线圈的

网友B:
如果楼主要测试的话,可以用中间M点啊(作为线圈);触摸屏访问M点;你那样表达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语句本身就是错误的,输入点是不能作为输出线圈的

我只是作为一个模拟,模拟输入点的信号。让屏幕能够读到PLC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要测试的话,可以用中间M点啊(作为线圈);触摸屏访问M点;你那样表达是不对的;

触摸屏访问M点的话,那我触摸屏里面的变量不就全得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银光人生—华关于 如果楼主要测试的话,可以用中间M点啊(作为线圈);触摸屏访问M点;你那样表达是不对的;  内容的回复:触摸屏访问M点的话,那我触摸屏里面的变量不就全得改了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楼主 触摸屏里的地址设置为I点以后就可以监控该点了呀。不用输出什么的。。。当然控制的话不行。

网友H:
矩形科技新推出有4个教程,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学习PLC,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矩形科技PLC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让您了解除了三菱,西门子,国产PLC软件也能如此强大,绝对能给您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觉。矩形科技PLC具有在线编程,离线仿真等功能,调试,编辑均非常方便。

快速入门,10分钟学会PLC基本编程,对软件编辑环境,PLC地址定义,简单指令都做了一个介绍,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Ozv73AFMpA/

PLC逻辑指令介绍,包括上升沿,下降沿,置位,复位指令等等,包括PLC的扫描方式的介绍,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zdOazqZh38/

功能块指令的介绍。通过一个小实例:连续100个数据,去掉最大值,去掉最小值,取平均的算法来介绍PLC功能块的编程和使用方式;通过本视频的讲解,能够使大家掌握PLC功能块的使用和编程。

通过这个例子程序,讲解了加减乘除,计数器,定时器等指令等常用的指令,学会这些程序,PLC也就算学通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mgws6OFeNo/

矩形PLC通讯指令介绍,通过演示PLC与变频器通讯的实例来介绍通讯指令,矩形科技的PLC通讯指令简单,快捷,15分钟即可把Modbus的通讯功能实现。本节还介绍如何用自定义功能块实现与变频器的通讯,视频入口: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C_6vBM_7WU/

视频集总入口:http://www.tudou.com/home/_11474199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秦君_1关于 应该是I0.3、I6.7输入通道的硬件电路不一样造成的。我猜的,因为高速计数器占用的点是特定的,其他的你就不能用。输入信号延迟时间大于扫描周期就会出现不能真实反映信号变化的情况。 内容的回复:不可能是硬件造成的,跟计数器没关系。那图上面的就直接是一条语句。

我意思你把那个I6.7改为I0.0试试,估计I0.0与I0.3一样的效果。

网友I(2013-09-10):
我来回答吧。

因为0.3有实际的输入端口。所以扫描开始可以把唯一的状态带进程序。

而I6.7就……

明白了吧?

这个程序是合法合理的。至于合不合情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