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热继电器检测的是过流信号还是过载信号

楼主(2013-01-19):
如题,和朋友讨论到这个细节有些搞不清过流和过载的区别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

过流就是 电流过大,造成电流过大的原因 可能是过载,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比如绝缘变差 漏电 等。

过载 顾名思义 就是负载过大,过载一般可以导致过流的发生。

总之,过载一般导致过流,过流可能是因为过载,也可能其他原因。

普通热继电器 是检测的过流,热继电器是利用热机械原理制作的。而产生热的原因是因为电流。

网友B:
普通的热继电器是无法区分过流和过载的,只是时间和温度系数的反应,再说:从语法上,过流和过载有什么区别?请版主明示!

网友C:
普通热继电器是靠通过的电流热效应来动作的,整定电流定值可调。过流和过载都与负载有关,也与你整定的热继电流值有关。

网友D:
其实就是检测过流信号。过载只是产生过流的一种原因,另外还有其他原因也会产生过流如电压过高,匝间短路等等

过流是本质,过载时现象,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