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发生火灾的原因

楼主(2013-01-19):
电气设备中的绝缘物质,大部分都是不同程度的易燃品制成的。例如油开关、变压器中的绝缘油,各种绝缘物体和电缆绝缘部分的纸、橡皮、油漆、绝缘外皮以及各种配电盘构架外壳的木料、塑料等也都是可燃的。这些易燃的物质都有着一定的额定温度要求,如果当电气设备运行中温度超过其极限时,就有发生火灾的可能

  纳闷温度的超高原因又是什么呢?往往是由于各种电气事故引起的。比如以低压线路来说吧,它们广泛分布在各用电单位中,是传送电能的主要设备,在运行中时常由于线路检修恢复供电时接错线或对线路检查监视不够引起短路,过负荷运行,保险丝过大造成发热或运行维护不当,致使电气设备和线路绝缘损坏或绝缘老化等,而产生电火花或引起电弧造成过热发生火灾。电动机在运行中由于忽视安全,不遵守操作规程和对设备维修保养不够,致使电刷发生火花,接触电阻过大,轴承过热或严重过负荷,造成匝间、相间发生短路或接地,断相运行,开启式电动机吸入县纤维,粉尘过多,堵塞风道,接线端子接触不良,电阻过大产生高温等均可造成火灾。

  同时变压器绝缘油油质不良,漏渗油严重,套管破裂进水,长期过负荷绕组发热,层间匝间相间短路等原因,也是发生火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网友A:
“小问题”容易引起大事故,万万小心

网友B:
操作过电压,雷电冲击等等原因都会导致内部绝缘受损,发生放电现象放电产生电离从而使得绝缘介质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易燃物质而发生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