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ACS510变频器能直接与三菱触摸屏通讯吗?

楼主(2013-01-19):
本人是个新手,刚接触ABB变频器,现在用ABB ACS510变频器做了一个恒压供水系统,没有用到PLC,需要做一个远程监控,现在想知道ABB变频器能直接与触摸屏通讯监控不?重点需要解决远程监控。那位大神能为我解忧 啊。。

网友A:
ABB变频器可以直接与触摸屏通过modbus通讯

网友B:
可以提供如下两种基本串行通讯配置:
内置现场总线 (EFB) – 参见第141 页的" 内置现场总线" 部分。这内置的是MODBUS通讯。
? 现场总线适配器 (FBA) – 在传动的扩展槽2中插入一个可选的FBA 模块,传动就可
以和一个控制系统进行通讯,通讯中采用的协议可以是下列协议中的任何一种:
– Profibus-DP
– LonWorks
– CANopen
– DeviceNet
– ControlNet
ACS510 会自动检测即插式现场总线适配器采用的通讯协议。每种协议配置文件的默
认设置是该协议的工业标准传动配置( 例如 PROFIBUS 采用的PROFIdrive,
DeviceNet 采用的AC/DC Drive)。所有的 FBA 协议也可以配置为 ABB 传动配置文
件。
配置的详细内容根据所使用的协议和配置文件确定。这些内容在随FBA 模块一起交
付的用户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可以提供如下两种基本串行通讯配置:内置现场总线 (EFB) – 参见第141 页的" 内置现场总线" 部分。这内置的是MODBUS通讯。? 现场总线适配器 (FBA) – 在传动的扩展槽2中插入一个可选的FBA 模块,传动就可以和一个控制系统进行通讯,通讯中采用的协议可以是下列协议中的任何一种:– Profibus-DP– LonWorks– CANopen– DeviceNet– ControlNetACS510 会自动检测即插式现场总线适配器采用的通讯协议。每种协议配置文件的默认设置是该协议的工业标准传动配置( 例如 PROFIBUS 采用的PROFIdrive,DeviceNet 采用的AC/DC Drive)。所有的 FBA 协议也可以配置为 ABB 传动配置文件。配置的详细内容根据所使用的协议和配置文件确定。这些内容在随FBA 模块一起交付的用户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内容的回复:

谢谢!请问有没有实际的应用例子啊?本人是新手。QQ780012597

网友C(2020-03-0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可以提供如下两种基本串行通讯配置:内置现场总线 (EFB) – 参见第141 页的" 内置现场总线" 部分。这内置的是MODBUS通讯。? 现场总线适配器 (FBA) – 在传动的扩展槽2中插入一个可选的FBA 模块,传动就可以和一个控制系统进行通讯,通讯中采用的协议可以是下列协议中的任何一种:– Profibus-DP– LonWorks– CANopen– DeviceNet– ControlNetACS510 会自动检测即插式现场总线适配器采用的通讯协议。每种协议配置文件的默认设置是该协议的工业标准传动配置( 例如 PROFIBUS 采用的PROFIdrive,DeviceNet 采用的AC/DC Drive)。所有的 FBA 协议也可以配置为 ABB 传动配置文件。配置的详细内容根据所使用的协议和配置文件确定。这些内容在随FBA 模块一起交付的用户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内容的回复:谢谢!请问有没有实际的应用例子啊?本人是新手。QQ780012597

这位是高手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