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段速度控制 !!!

楼主(2013-01-19):
好奇怪   我用J2S 伺服驱动器  参数里面有6 个速度定义   但是中继端子排那  只有一个CN1B 第7脚设SP2  内部速度2  还有就是把CN1B的第5脚可设位  SP3     内部速度3    (好像还可以把CN1B的第14脚设位SP1,如果这样就没了复位端子了)  我想问的是  怎么把这6个速度用起来    接线怎么接    谢谢  解答

楼主:
好像有7段速度可用    怎么把它们都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关于

你好   我想问的是    我控制7段速度运行起来    怎么接线?

比如  我用的是MR-J2S伺服内置7段速度 用速度模式运行   也就是参数里面的 8 .9.  10  72.  73  74.  75   7条参数里  而三菱的中继端子排如果我插在伺服的CN1B上   那么出产设置时 CN1B  的第7脚就是SP2,也就是内部速度2   也就是第9号参数    然后CN1B的第8脚为ST1  也就是正转方向 输入   当我把SP2 跟ST1置ON 时  伺服就会运行速度2    我现在想问的是其他速怎么接线?  就是中继端子排怎么接线  控制7段速度   谢谢 再解答下.

楼主:
你好   我想问的是    我控制7段速度运行起来    怎么接线?

比如  我用的是MR-J2S伺服内置7段速度 用速度模式运行   也就是参数里面的 8 .9.  10  72.  73  74.  75   7条参数里  而三菱的中继端子排如果我插在伺服的CN1B上   那么出产设置时 CN1B  的第7脚就是SP2,也就是内部速度2   也就是第9号参数    然后CN1B的第8脚为ST1  也就是正转方向 输入   当我把SP2 跟ST1置ON 时  伺服就会运行速度2    我现在想问的是其他速怎么接线?  就是中继端子排怎么接线  控制7段速度   谢谢 再解答下.

网友B:
它们应该是组合的关系,三个端子按照2^3的组合应该可以产生8个速度,其中1个是0吧,其它的由参数决定啰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它们应该是组合的关系,三个端子按照2^3的组合应该可以产生8个速度,其中1个是0吧,其它的由参数决定啰 内容的回复:

你好 谢谢回答.  ” 三个端子按照2^3的组合“   没听明白?能详细点吗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接线比如速度2  我用PLC   Y1把它置ON  Y2  把ST1 置ON   那其他6段速度  怎么弄?

楼主:
你好 谢谢回答.  ” 三个端子按照2^3的组合“   没听明白?能详细点吗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接线比如速度2  我用PLC   Y1把它置ON  Y2  把ST1 置ON   那其他6段速度  怎么弄?

网友B:
我的理解:

三个开关:0闭合、1断开;可以用3位2进制数表示。 2^3 表示为2的3次方。

000:选择速度1由参数X1决定;

001:选择速度2由参数X2决定;

010:选择速度3由参数X3决定;

。。。

110:选择速度7有参数X7决定;

111:速度为0.

7个速度如果由开关选择一般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C:
没有这样使用过,跟着一起学习!

楼主:
好像有点道理   明天去试下 结果   谢谢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回答.  ” 三个端子按照2^3的组合“   没听明白?能详细点吗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接线比如速度2  我用PLC   Y1把它置ON  Y2  把ST1 置ON   那其他6段速度  怎么弄?

我公司用了一个变频器7段速控制,方法是Y1,Y2,Y3是单独控制3段速度,然后Y1Y2,Y1Y3,Y2Y3,Y1Y2Y3组合控制4段速度,速度值在内部设定。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用了伺服驱动器还用多段速控制,你寒碜不寒碜?

你直接用一个模拟量控制得了,无级调速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用了伺服驱动器还用多段速控制,你寒碜不寒碜?你直接用一个模拟量控制得了,无级调速内容的回复:

大哥   当然是因为 现场需要    才做多级自动变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你好 谢谢回答.  ” 三个端子按照2^3的组合“   没听明白?能详细点吗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接线比如速度2  我用PLC   Y1把它置ON  Y2  把ST1 置ON   那其他6段速度  怎么弄? 我公司用了一个变频器7段速控制,方法是Y1,Y2,Y3是单独控制3段速度,然后Y1Y2,Y1Y3,Y2Y3,Y1Y2Y3组合控制4段速度,速度值在内部设定。你可以参考一下。

嗯  参数手册里有了解过   谢谢回答

网友G:
买个运动控制卡,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哪用得着这么麻烦咯

网友H:
没有这样使用过,跟着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