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水温请问大家用的铂电阻选用哪个厂家

楼主(2013-01-19):
性价比高    温度100度  左右     测量水温请问大家用的铂电阻选用哪个厂家

网友A:
 温度100度  左右,铜电阻性价比最高

网友B:
这个似乎与厂家没多大关系吧,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网友C:
看你需要的精度了,要是一般的话,随便一家的就可以,这个铂电阻技术是很成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