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串口烧坏了

楼主(2013-01-19):
笔记本与S7-200PLC通讯,在现场调试时,突然间USB转232和编程电缆的接头就冒烟了,赶紧把编程电缆拔掉,再插上USB转232转换头电脑就不识别了,今天把它刨开,发现是接地线处烧掉了

网友A:
是不是瞬间电流太大呢

网友B:
S7-200可以用RS-232通讯?印象中应是485通讯。

网友C:
只能顶一下了,不太了解

网友D:
二楼说的对,是485通讯。真不知道一楼是怎样下载的程序

网友E:
看看你的U口是不是被烧掉了,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可以用RS-232通讯?印象中应是485通讯。

对,200是485通讯的,笔记本上没串口就加了个USB转232接口,然后再接西门子的PC-PPI通讯编程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的U口是不是被烧掉了,很危险的。

还好,电脑上的USB接口没坏

网友F:
PLC应该是485,你这个不能呢个直接接PLC的;

网友G:
看这像是340的主控

网友H:
楼主这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详细说说,我也用你的这种转换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LC应该是485,你这个不能呢个直接接PLC的;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本身就有RS232/RS485转换功能,楼主用这个无非就是现在的笔记本基本省掉了COM口,只能拿U口当做COM口用了,这时你不得不用哪个东东。

网友J:
PC-PPI电缆不是把232转成485了吗

网友K:
地线烧成这样,估计当时电流达大,可能电路板也会有问题,建议换新的吧

网友L:
我用过USB转232的编程电缆,没出现这种情况呀,是你电脑USB口的电压突然大了吧,供电就是USB发出的。是不是里面的线接反了造成的。还是那边232口电压造成的。

网友M(2013-07-12):
我也是用usb转232再接ppi电缆 接plc  但是老是搜不到PLC 电脑系统是 win7 32位的 用旗舰板的 有时候能找到PLC  有没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用usb转232再接ppi电缆 接plc  但是...

 可能是驱动不好的原因吧,我安装的XPSP2专业版,有时刷新几遍才能找到

网友N:
还是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吧,不一定会烧坏的,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O:
哪来的这么大电流啊,信号线啊,劝楼主再查查。

网友P:
内部芯片短路么,USB 的驱动电压就DC/5V,这样子的产品,我们以后看来要注意了,我用5年的 USB--232 没发现过这样的情况,曾经偶的电脑24小时连续奋战现场编程调试,接口都正常!

网友Q:
USB 的驱动电压DC/5V, 可200的485口是24v,所以。。。

网友R(2013-08-19):
串行通讯时不能拨插,是我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次控制系统在串行通讯时,我拨了

电脑上的串行插座。只听报警声响起,停了一台设备,莫名其妙,吓的我战战兢兢。

我现在知道了,一定先停了程序并退出,方能拨插。

网友S(2020-07-22):
这个是485的接口,用232的烧掉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485的接口,用232的烧掉是正常的。。



西门子有一种串口线是232转485,正常使用插在台式机的COM口上就可以,笔记本没有COM口,使用使用了这个接口线,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