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循环控制?

楼主(2013-01-19):
各位大侠,电路控制回路中,有几个时间继电器,顺序控制气缸动作,气缸上升下降为一个循环,依靠接近开关给定循环信号。

请问:线路中需如何连接,实现循环控制。

网友A:
不会吧  楼主的思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么  怎么还不知道如何连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楼主的思路不是已经很明晰了么  怎么还不知道如何连接呢

他心里明白,表述的不太具体。他按他的思路画出流程图,就好搭建电路了。

网友C:
其实从长期可靠的角度出发,还是使用逻辑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D:
在仔细想想吧,你的逻辑关系出来电路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E:
时间继电器起何作用?接近传感器又起何作用?怎么让它动起来?要不要人为实现停止?起始状态有吗?在何位置?

楼主:
时间继电器按序分别打开两个电磁阀,接近开关作为循环计数信号,下序为单个工况的电路,画循环电路,我就不会了,求教了,大虾们!

网友F:
按照电气原理图接好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