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不能上载和下载

楼主(2013-01-19):
西门子S7200-CPU224用STEP7-4.0软件不能下载和上载程序,当到上载页面时,显示为“找不到指定的模块”,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可以从下面几点排除:

1、编程电缆选用原配的PPI电缆;

2、编程软件设置正确;USB还是COM,接口协议PPI;

3、CPU打到STOP位置下载试试;

网友B:
基本就是1楼说的原因。

补充一点:不知会不会是设置了4级密码禁止上载的缘故。

我一直没有验证过4级密码禁止上载时PLC编程软件的反应,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遇到的情况。

网友C:
基本上是1楼所说!不过通常都是通讯问题!你先检查电脑上和PLC通讯波特率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先把把PLC打到运行!然后上传基本上都可以了!

网友D:
打到停止位看看

楼主:
用软件可以控制PLC的运行和停止,想来应该不是通信的问题。

楼主:
请路过的看看,指教指教。!

网友E:
楼主可以从下面几点排除:

1、编程电缆选用原配的PPI电缆;或是 USB 的MPI/PPI 电线

2、编程软件设置正确;USB还是COM ?,这个看你插入的 USB 跳出的 COM 是多少,接口协议PPI;

3、CPU打到STOP位置下载试试;

网友F:
首先把CPU打到STOP位置,在能通讯的情况下,监视状态表,查看SM30.0和SM30.1的值。默认值是2#11,如不是写入2#11,其它值是自由口协议和PPI主站/从站模式。我曾用了网络读写后就老不能上载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