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S7_1200如何驱动伺服电机高速旋转

楼主(2013-01-19):
第一次用PLC,S7_1200驱动西门子V80伺服控制器,目前控制伺服电机最高转速才500转/分就上不去了,用示波器观察PULS端频率为50kHz,好像加不上去了,修改电机每转脉冲数好像也不起作用。

谁有相关资料麻烦告诉一下,半路出家,很多情况不了解!先谢了

网友A:
输出50kHZ应该是达到上限了。此款PLC不适合脉冲控制。更适合PROFINET链接伺服

V80脉冲设置有限,有可能到了极限而不能提高了。

属于选型失误。QQ:57577105

楼主:
。。。不会吧,我选型的时候专门把实际工作情况告诉了西门子代理商,一套系统都是他帮忙选择的,下周去打电话质问一下!

网友B:
你觉得是plc问题还是伺服问题?

网友C:
re:修改电机每转脉冲数好像也不起作用

这个情况说不过去,查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