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串联谐振式电压型逆变器的原理

楼主(2013-01-19):
IGBT串联谐振式电压型逆变器的原理

IGBT串联谐振式电压型逆变器的基本电路如图所示。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电

源并联了大容量的电容器Cd,因而负载电压是恒定的,不受负载阻抗变化的影响,波形为

矩形。当负载功率因数不是1的时候,负载的无功电流需流过开关器件。为了给无功电流

提供通路,ICBT必须反并联快速二极管在电压型逆变器中,为了避免开关器件因Cd的短路电流而损坏,在开关器件换流过程中,上、下桥臂ICBT必须遵守先关断后开通原则,即应留有死区时间(T)

    由于负载电路是采用品质因数为QLC串联谐振电路,因而加在三和C上的电压是

逆变器输出基波电压的Q倍,负载电流则与逆变器的输出电流相同。这样,串联谐振电路

的自身成了电流源。逆变器的输出电压与负载无关,其值等于由C。保持恒定的电压。因此,

由于受已成电流源的负载的影响。在死区时间中,电流会通过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继续

流通,这种逆变器具有如

下特征。

  (1)容易投入负载电力。配线电感可以和负载电感相抵,又有Cd的作用,因而即使是

低压电路,在谐振频率附近工作,也能注入很大电流。感应加热负载的等效阻抗多为几十

m0,如果逆变器的直流电压为几百V,就足以给出几百kW的电力。它的这一特征表明,

采用低压开关器件并联,就可构成这种系统,因而实用性强。

  (2)负载匹配容易。选择开关器件,必须考虑最合适的电流和电压。为了便于实现负

载匹配,逆变器一艘都通过匹配变压器输出。可以通过调整匹配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匝比

来获得必要的负载电力所需的负载电压以及满足开关器件的最佳工作电压要求。而在设计

时,只要把匹配变压器的漏感简单地加进负载电感就可达到目的,设计的自由度大。

网友A:
嗯!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