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哪里...380v电动机改成220v电动机,有图求真相,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1-19):
那三角形接法的实在难以理解

请好心的师傅指点迷津

最好还有图

网友A:
电容有移相作用.

实际测量相位要滞后120(还是180),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咋感觉原图是用两个电容,并联增大电容的效果呢

启动时一个电容,运转时两个电容,值大点.

那红色文字写转不了的,电容值变大点,该是可以直接转起来的.

这么看星三角都一样了.(三角形的,你就把与电容并联的绕组给扔掉好了)

网友B:
 1、原来接线如果是星接,可改成三角接法,采用相应容量的电容移相(裂相)就能使用。

2、不改变原接法配上电容也可用,但效率会降低。
3、在电源电压220V的情况下,电容量可按20-30微法/KW选取,最好选用耐压630V以上的油浸式无极性电容器。
4、接线法,电动机上的三根线分别接火线和零线,剩余的一根线串联电容后、根据需要的转向,接在火线或零线上即可。
5、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可在工作电容上再并联一只200-300微法/220-400v的启动电容,启动电容上必须串联一只启动按扭做启动使用。

网友C:
也只能说回转,效率就不能考究了!只能作为应急时的最后选择,有条件的话,单线电源使用三相电机,应优先考虑使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D:
电容是用来移相的(分开电流相位),不必用启动开关QA和启动电容QC

三相绕组三角形接法时:

电容的容量和电压计算:C=(2400~3600)I/U       Uc=1.6U

C-----运行电容容量,μF

Uc----电容电压,V

网友E:
将三相电机原Y接法改为△接法,电机绕组适应电压220V,参考附图接运行电容方式:

方法很多;

网友F:
现在如果是小功率的话,一个变频器也就是几百元搞定,最好是变频器(变频器都是单相入三相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如果是小功率的话,一个变频器也就是几百元搞定,最好是变频器(变频器都是单相入三相出)

网友H:
还没试过三相改单相的用法

网友I:
三相电动机通过改接线+电容作为单相电动机用,严格说是没有意义的, 效率极低, 震动极大, 力矩打70-80%折扣, 在生产中是没用的.   只能在万不得已时应急用.

网友J(2020-12-29):
单相变频器

网友K:
可以可以

网友L(2021-08-03):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M(2021-11-30):
反正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