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查找软元件

楼主(2013-01-19):
S7-300编程软件与PLC通讯后怎么查找元件?程序里面有好多块(FB  FC)怎么能快速查到某个输出输入点呢,像I0.2    Q4.2

三菱的很快就可以查到

网友A:
一般  ctrl+F都可以查到

网友B:
建立交叉参考就可以的。。。。。。。。。。

网友C:
点击“详细信息开”打开“关交叉参考”。

网友D:
s7程序 -----符号编辑器------视图------选择过滤器

网友E(2013-05-20):
引用 网友B:
建立交叉参考就可以的。。。。。。。。。。

管用,呵呵,不过还是没有三菱的查找方法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