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 亮stop和sf灯(红色)

楼主(2013-01-19):
请教  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 亮stop和sf灯(红色)     开关从stop转成run位置  run灯闪一下 就变成 亮stop和sf灯(红色)  信息提示009  db1内部数据eeprom错误  请高手指教如何维修  换24c256n能行吗?  谢了

网友A:
清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B:
编程通讯正常吗?可以的话下载一个空程序看看还有没有此现象。

再不行可以用软件恢复出厂值,具体办法可以网上搜搜参阅。那个恢复出厂值程序在以前版本软件里面自带。

再不行就要求助西门子厂家维修了。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编程通讯正常吗?可以的话下载一个空程序看看还有没有此现象。再不行可以用软件恢复出厂值,具体办法可以网上搜搜参阅。那个恢复出厂值程序在以前版本软件里面自带。再不行就要求助西门子厂家维修了。内容的回复:

你好  通讯正常  下载完空程序后再上载 plc里还是原来的程序  程序也清不了 清完还有

网友C(2018-08-10):
西门子PLC的数据存储使用掉电时靠电池给存储器供电以及用户手动写入EEPROM 两种方式, 前一种方式电池没电时,数据就会丢失,  后一种方式 手动写入存储在使用超出一定的次数时,存储器会永久损坏, 提示的那个估计是第二种情况; 耐特采用专利的数据存储模式,有效避免了西门子两种存储方式的缺点, 使数据实现永久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