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问题971报警

楼主(2013-01-19):
今天有一东台MC是FANUC系统的,0I-M系列的,运行过程中出现971报警,该机床输入指令代码连续动作时出现报警,但手动操作又没问题,更换了NC系统,24V电源,和I-O板,还是会出现报警,哪位大哥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告诉小弟一声,谢谢

网友A:
可能是I/O卡的电源或连接线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关于可能是I/O卡的电源或连接线松动。

I/O卡的电源是好的,今天换了个外部信号电源,问题解决,后来把旧的电源再装上去,971报警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有两种情况:0iA就像1楼说的。0iB或C明确是I/O LINK线断了或者其他与I/Olink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