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报SEQ PRE READ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19):
各位大侠好,今天我使用的一台590C跳主回路接触器,显示SEQ   PRE  READY,不知什么意思。断开590控制电源后,重新给上控制电源,显示屏显示正常,可是只要启动主回路接触器,就报SEQ   PRE  READY,并且自动跳主回路。恢复出厂值后,重新设定参数,再次报警显示三相电源故障。查三相电源发现断路器有一相触点虚接,更换断路器后,590 可以正常运行。显示的SEQ   PRE  READY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EQ PRE READY

励磁接地

励磁线接地或励磁线圈接地或者主板有问题,引起原因:电缆线破损接触到机器外壳接地或者电缆在捆绑时勒伤或被导电物质刺破导致接地

网友A:
欧陆SSD590直流调速器中英文对照报警说明

编号

报警英文名称

报警中文名称

报警代码

报警的可能原因

OVERSPEED

超速

0x1

速度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只在具有编码器或电枢电压反馈选择时才运行)

报警时间延迟:0.1

MISSING PULSE

丢失脉冲

0x2

触发插头故障 ,连接故障报警时间延迟:60

FIELD OVER I

励磁过电流

0x4

校准器故障,控制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只在选择励磁电流控制模式时才工作)

报警延迟时间:15

HEATSINK TRIP

散热片跳闸*

0x8

环境温度太高 ,通风不良或变频器间的间隙不当,风扇故障/检查电源板熔断器,错误旋转(超过70A 额定电桥的模型),通风口阻塞空气滤波器阻塞,电枢电流过高—检查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流和调速器的电流标准。注释:要重启调速器,必须使堆栈降温报警时间延迟:0.75

THERMISTOR

电机温度传感器

0x10

通风不够,风机故障—检查方向,空气滤波器阻塞(超过70A 额定电桥的模型)电枢电流过高—检查铭牌上的标称电枢电流和电流标准

注释:要重启调速器,必须使电机降温.报警延迟时间:1.5

OVERVOLTS (VA)

过电压(VA

0x20

电枢连接松弛,励磁电压调整不良,励磁电流回路调整不良,弱磁反电动势回路调整不良,速度回路调整不良,报警延迟时间:1.5

SPEED FEEDBACK

速度反馈

0x40

模拟测速器反馈极性不正确(端子G3 G4),编码器符号参数极性不正确电线有连接,包括光纤,测速发电机故障,测速发电机耦合故障或电枢输出端保险熔断、测速电机到测速板之间的链接线断开或接地,报警延迟时间:0.4

ENCODER FAILED

编码器故障

0x80

速度反馈选择参数已经设定到编码器但选项编码面板没有安装

当使用时,检查光纤的损坏,弯曲半径,操作长度—参阅微型测速器手册检查电缆和编码器的连接

FIELD FAILED

励磁故障

0x100

打开电路上电机的励磁—检查连接并测定励磁阻抗,励磁控制器运行错误

当交流电源馈给随车励磁调节器时,检查FLIFL2 连接的线对线电压(而不是线对零)--L1 FL1L2 FL2。注意三相供电必须满足于主要同步目的。对于没有励磁供应要求的负载(即永磁铁电机),设定FIELD ENABLE(励磁启用)参数到DISABLE(禁用)以停止报警。报警延迟时间:0.75

3 PHASE  FAILED

三相故障*

0x200

供电全面故障,或三相供电的相丢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检查控制器的供电,检查高速晶闸管堆栈保护熔断器,检查电源底盘代码熔断器),检查调速器主电压(参阅产品代码)。如果电压不正确,即不正确的设备或控制器时,报警可能不能正确运行

PHASE LOCK

锁相环

0x400

检查供电频率,不正常供电引起的同步错误

5703 RCV ERROR

5703 接受失误

0x800

(只在“模式”参数设定为5703 从时才报警)

STALL TRIP

堵转跳闸

0x1000

(只有启动“故障停止跳闸”参数时报警才工作)

OVER I TRIP

过电流跳闸

0x2000

300%负载未超过15ms325%未超过6.6ms 才是可接受的),电机电枢卷绕故障—检查绝缘电阻,电流回路调整不良,调速器故障—参阅欧陆传动系统说明

Not used

校正插件板

0x4000

ACCTS FAILED

交流电互感器故障*

0x8000

检查电枢电流变压器插头的正确安装,只有型:两个并行的电源堆栈间负载不平衡,注意:在没有电枢电流反馈的情况下,跳闸会阻止接触器关闭和电流回路的激活--在晶闸管堆栈远离控制板的情况下使用外部堆栈控制器时这一点很重要。

AUTOTUNE ABORT

自动调整中止

自动调整序列中止

“惯性停止”、“程序停止”、“启用”或“启动”运行端子在“自动调整”序列过程中禁用。“自动调整”参数在自动调整序列期间复位。自动调整序列已经超时(接近分钟)。

REMOTE TRIP

远程跳闸

“远程序列”(REM SEQUENCE)参数的“远程跳闸”标记设为0

CONFIG INHIBIT

配置禁止

在“配置”模式下,调速器被要求启动

CALIB INHIBIT

校准禁止

校准故障

COMMOS FAULT CODE

通讯故障代码X

操作站故障

操作站    XF100 CAM FULL INIT 错误

0XF100 未行OPCODE

0XF100 NMI 错误

0XF100 软件陷阱错误

0XF100 错误FCB 版本

0XF100 错误产品代码

0XF100 HSO FUL错误

当调速器在本地控制下运行时,操作站已经从调速器上断开连接。当调速器在本地控制下运行时,操作站已经从调速器上断开连接。

AUTOTUNE ERROR

自动调整错误

自动调整序列期间报警才能运行

AUX PORW

电机短路

直流电机电枢线圈或励磁线圈短路,引起原因:下雨时直流电机进水引起或直流电机内部线圈破损碰线短路

SEQ PRE READY

励磁接地

励磁线接地或励磁线圈接地或者主板有问题,引起原因:电缆线破损接触到机器外壳接地或者电缆在捆绑时勒伤或被导电物质刺破导致接地

CRITICAL ERROR

0xFF03

软件版本错误

网友B(2013-02-20):
你的面板是9版本的吧!,电源板检测故障,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C(2014-11-21):
他解释的意思是励磁接地。这个故障是电源板有问题了。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网友C:
而且这个故障,好像在590P上才会显示,或新版

网友D(2015-03-15):
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