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交流驱动器6SE70 报警FO15

楼主(2013-01-20):
西门子交流驱动器6SE70 报警FO15.车头一起动,车头转几下就报F015。把方式F100 改成3 不带编码器。同样报F015,怎么回事?

车头不带负载的,手能盘的动的。

网友A:
F015是说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可能的原因: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参见参数P0601,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用了此功能!

网友A:
电机失步或堵转,你负载过大,要不就是编码器的线有点问题.

网友A:
如果是闭环控制的话,编码器出现问题也会报F015的.你可以打开环试试

楼主:
P100 改为3 就是开环控制的啊

网友B:
联系我专业做西门子 ,西门子系统集成商电话18622679576    qq2322215105

网友C:
编码器出现问题时一般会伴随F053报警,编码器的问题不大,电机能盘动说明电机应该没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调节器参数了:要求的动态参数太苛刻了,比如一个人提一个重物30秒能提到楼上,但是你让他1秒提上去就不可能嘛,调节器会认为这个人根本就提不起来(实际上能提起)和堵转一样啦。没办法的话就用备份参数覆盖一下,再不行就重新优化、调试吧。仅供参考!

网友C:
P100=3好像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这种控制方式对变频器的优化过程有特殊要求,所以不要随便从4更改到3,如果用于实现开环运行要调整两个参数P100=1,P130=10,从而实现V/F控制。

楼主:
已经解决了。编码器线A,B换了下就好了。原来是电机里的三根动力线电工接线的时候随便接的,这样编码器的接线和我的图纸就不一样了。我说呢编码器一样接法,另一台开起来没报警,这台老有F015报警呢

网友D(2013-02-19):
对:江湖混混-余 辉关于F015是说电动机温度信号丢失,可能的原因:电动机的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如果检测到信号已经丢失,温度监控开关便切换为监控电动机的温度模型.参见参数P0601,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用了此功能!

不是温度的事,是堵转或失步,查查编码器接线

网友E(2013-04-29):
楼上很牛,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