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不通讯

楼主(2013-01-20):
请教给位老师,S7-200的,CPU221,SF亮红灯,SUN灯亮,stop灯不亮,小开关打到stop位置,没反应。和STEP编程软件不通讯,用的USB-PPI编程线。波特率地址设置都对。显示通讯超时,一开始PLC一上电内部继电器啪啪乱动作。拆开清洗灰尘烘干后,继电器不响了。还是不能通讯。SF红灯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

求解答,谢谢啊

网友A:
换个新的plc模块试试看吧,看看数据线,相信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一开始PLC一上电内部继电器啪啪乱动作。拆开清洗灰尘烘干后,继电器不响了。

——估计PLC硬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什么都不要改,换个PLC如果能正常通讯,就要维修那个PLC了。

网友C:
可能楼主的Plc坏了。

开机继电器乱跳,是不是灰尘引起的。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连上,连不上的话就报修吧。

我们单位上次工地发回一台就是连不上。换台新的很快连上,排除了软件和编程电缆问题。楼主可以在找个PLC试试。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D:
应该是硬件故障。

网友E:
      这个从说说的这个现象简单很难分析,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也有可能是内部原来程序检查运行出错也会 SF 灯亮 !

    从 RUN  灯亮,stop 灯不亮来看,也有可能是程序运行出错,不能通讯你要先确认的通讯线正确,还有就是通讯速率及地址正确

网友F:
SF灯亮 一个是程序问题,但是你现在连不上通讯,还一个就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