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模块是啥意思啊。。求解释!!!

楼主(2013-01-20):
继电器输出模块是啥意思啊   是不是 就是继电器输出给模块 然后   模块又担当一个继电器 然后才输出啊  求解释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嘛   PLC输出类型可分为 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  晶闸管输出

网友B: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PLC实际输出点,实质上就是PLC内部板载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的一个端点。

网友C:
就是继电器输出!主要是寿命和延时时间!

网友D:
plc输出元件使用的是继电器。与晶体管输出的主要使用差别在于开关响应频率,继电器对负载电压范围要求较灵活。

网友E:
plc输出元件使用的是继电器, 输出点是干接点,而其他两种不是。